[笔记本电脑]
LA-E331P的PU500芯片8脚有个电容痒化了

楼主(2024-01-10):
各位大神,我又回来重操旧业了,修了一片LA-E331P的PU500芯片坏了8脚也有个电容痒化了,是电源供电的看电容有点白容量应该不大,有谁知道这个电容多大,求救

网友:
换个相同大小一样的就行

网友:
整了个0.1UF/50V的电容,换了芯片就好了,外壳又整坏了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不充电

网友:
服了,进水机麻烦

网友:
找个个头大小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
电源出来单独接了一个电源头测量PS_ID没有3.3V,换了新的电源头结果还是一样,换了个充电器不行(没有测量PS_ID电压),但是那个电源接另外一台是可以充电的,有点被搞蒙了,PS_ID的电压不是电源出来的吗,如果是电源那里出来为什么用万用表测量不出来3.3V呢,如果说坏了那接到另一台机器又是好的,

网友:
显卡好像也打不上,不知道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找了另一个主板测量了一下,空载的时候没有3.3V,接入主板后才有3.3V

网友:
我也想重操旧业,但我们这没地方招人

网友:
现在卡在充电哪里了,有大神能讲一下充电原理吗,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