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3590不开机板号18825-1

楼主(2024-01-10):
DELL3590不开机板号18825-1
接上电源开机有0.048的电流,感觉待机有点高了,用万用表测3.3V,5V正常,

网友A:
其它的电压也量一下看看再量一下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电压也量一下看看再量一下阻抗

阻抗正常,1V的电压还没有量

网友:
你都查了哪些啊???

网友:
这待机应该触发了把。。

网友:
你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什么  求助 还是分享  求助 你要把所做操作写清楚   分享你要把你维修过程写清楚

网友:
换SR40B的桥好了,应该桥没工作

网友(2024-02-24):
you replace SR40B, and done?

网友(2024-08-30):
18825-1 图纸 点位

G3 3590 18825-1.cad

G3 3590 18825-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