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30 不充电求助。

楼主(2024-01-10):
这个笔记本有点特别内置外置两个电池,
装的是内置的外置是一个模型塑料壳。
刚换了一个全新的电池。发现电流一直显示在33%没有充电电流。换了原装充电器。测量充电芯片9538HRTZ工作条件。
8脚vddp=4.9V
17脚dcin=19V
18脚VDD=5V
19脚acin=3.9V
20脚cmin=3V
24脚ACOK=3.3V
这两条线都正常,实在没招了,就是不充电。
求维修思路。.....
----------------------------------------------------------------------------------
解决方法:在6楼!

网友A:
都正常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14 15脚查一下,PR4353查一下

网友:
检查这些

网友:
继续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正常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真被你说中了,我一开始换的散新,换了一个原装的好了。。

网友:
现在芯片市场水太深了!

网友:
这个低压驱动的,好修点,,,,

网友:
路过学习下,高手都在民间

网友:
换个散装的 一样问题 会不会 很多这个机器都这样呢

网友:
芯片还是要原装的呀

网友:
芯片换了试过没

网友:
芯片还是要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