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2不出cpu电压。

楼主(2024-01-10):
量了几个大Mos管正常,开始有EN电压,量了周边电阻正常。加焊,无效果。最后拆了超频的调压芯片3什什么的,再去量,无EN的电压。知道论坛说的PQ81
坏,换了mmbt3904。有cpu电压了,1.2V。 EN 1.05V也正常,但是不启动。估计无复位。量pQ81附近贴片三极管,果然有一个坏也是3904,就是控制vrm_PG什么的EN。

网友:
这里都是搞技术 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