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量产主控芯片为得一微s4ln

楼主(2024-01-10):
求助

量产主控芯片为得一微s4ln021x01-8030硬盘,工具显示量产成功,容量119g但电脑上显示还是工厂模式2g,怎么办。

网友:
两张320的SSD,拿到手只有119可以用,想开卡试试,一试成2g了,还是开卡工具设置问题,现在开出来大于320g。

网友:
开卡工具显示预计容量410g,成功实际容量335g,软件检测显示硬盘状态非常好,但使用时就有问题,拷贝进去的东西会损坏或丢失,重新开到149g一切正常,准备装个系统用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