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楼主(2024-01-11):
东芝r930电脑风扇开机后风扇狂转,不知道是不是控制线路的问题还是风扇的问题,插上电开机后从左到右的风扇排序红线是5.04v,黄线1.62v,黑线0.00v(黑线是接地的)蓝线5.04v

网友A:
能进系统就去BIOS里设置一下。不能进系统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系统就去BIOS里设置一下。不能进系统就刷bios

谢谢提醒,忘记说了,bios也刷过了,但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B:
不进系统温度高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进系统温度高不高?

不管进不进系统温度都不高

网友:
测了别人一样型号的电脑发现风扇蓝色线1.52v电压,风扇狂转的电脑风扇蓝线电压是5.04v

网友B:
蓝色线是pwm,控制转速的。对地是转速最低。既然有同型号的,你换个风扇试试呗,看看是风扇坏了还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色线是pwm,控制转速的。对地是转速最低。既然有同型号的,你换个风扇试试呗,看看是风扇坏了还是板子的 ...

风扇换了,还是狂转,应该是主板问题,想着在主板上找1.5V的飞一根线给风扇蓝线的,但测到主板CPU旁边的电容上了,导致电脑不开机了,恒流源显示0.200多电流,CPU附近几个电感都没有电压,而且接地,想着应该是CPU挂了,我可真是个人才,也不知道这个主板要多少钱,还得赔一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