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8脚芯片是什么,是否有问题?

楼主(2024-01-11):
在检查一块不亮机的显卡时,发现这个8脚的芯片的电压有些奇怪,用丝印到百度和淘宝上没查询到芯片型号,故来请教论坛里的各位大神,这个是什么芯片,用途是什么,是否有问题?

测量了各个脚的电压情况如下:、
7 8: 1.1V,这个1.1V是3.3V经过一个电阻得到的
1 4 6: 0.3V
2 3: 0V,接到同一个电容的两端
5: GND

2, 3脚接到同一个电容的两端,却都只有0V电压,这是最奇怪的。1脚接到一个MOS管(显卡的另一面)的源极,电压只有0.3V,导致MOS管的漏极也只有零点几V。似乎也低了点,这是查找问题的原点。

网友:
型号可以分享出来吗?

网友:
只能查看图纸  没图纸很难猜测的

网友:
1脚应该是开启。

网友:
不知道显卡型号,贴纸没有了。现在发现上面那个丝印VE的五脚芯片的VCC脚没电压,对地电阻只有2欧姆,先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吧。

网友:
在网上找了下,从外观上看,应该是七彩虹6800GS,非常古老的显卡。可能是因为有收藏价值吧,想修一下。这个显卡的GPU电压和显存电压都是正常的,GPU微微发热,没发现短路。右下角的MOS管D1703的S极电压为0.3V,明显偏小,D极也只有0.3V。我觉得这个电压可能是问题所在,但这个电压是哪里提供的,找了半天也找不到。经过测量,左下角的两个芯片并不直接为这个MOS管提供电压,其中最左边那个为GPU提供电压。没图纸还真难呀,哪位大佬有吗,或者指点一下?

网友:
没图纸不好准确说啊。。。。。。

网友:
有可能是ldo可调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