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 5370 板号:ARMANI13

楼主(2024-01-11):
接修一台戴尔灵越5370   版号ARMANI 13 这个机器来的时候是进水的 进在充电接口旁边 。然后现在机器是还能开机 电池能开机正常使用  可是用适配器开不了机 也不能充电,外接电源0.1左右就掉电了 掉电也能再触发,奇怪的是用电池+适配器能正常开机 进系统就是不充电,也不能单独用充电器开机,   那个指示灯有触发亮一下就灭,长按 开关键不放指示灯不灭,只要松开开关键指示灯就灭了。  这个机器的隔离是用ISL9538H, 查了条件隔离貌似没问题 因为如果有问题不能触发的 现在机器都可以触发了,但是我发现这个PQ7600的G级是18V  可是1234脚一直都有19.5V  按理说没导通才对啊???

现在问题有以下几个:1 请问这个机器在不接电池的时候 那个旁边的指示灯是不是就会亮的?

2:这个机器上图的PQ7600明明是截止的 只是体内二极管过去的电压 为何有公共点?而且还能触发,只是掉电?
3:电池能开机 按理说上面的元器件应该都不至于有什么大问题 ????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的 实在下不去手了  谢谢了

网友A:
若大的论坛,难道就没有高手码?

网友B:
换原装电源,去查适配器识别,功率检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原装电源,去查适配器识别,功率检测

适配器是原装的,该查的都查了,怀疑是保护隔离的问题,但是所有条件都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是原装的,该查的都查了,怀疑是保护隔离的问题,但是所有条件都查了

psid正常吗

网友:
psid 3.3V 正常

网友:
这是图纸和点位,请大神帮我研究研究,有红包重谢!

5370ARMANI13.cad

网友:
你进BIOS里面看看能不能识别到电源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大的论坛,难道就没有高手码?

有高手,高手都在忙呢。

网友:
pq7600g极电压不对 ,修隔离

网友:
在这谢谢楼上的几位师傅,
分享的经验,受教了.

网友A:
这款机器单用typc接口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不充电,不能单独用小圆口必须配合电池才能使用

网友:
若大的论坛,难道就没有高手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这个原配是圆口带针的适配器,不是typ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单用typc接口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不充电,不能单独用小圆口必须配合电池才能使用

可以单独用充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