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能告诉这是什么元件吗?

楼主(2024-01-11):
荣耀V9换电池,不小心把这个元件弄掉了,看了图纸说是T代表变压器,没见过,有大神能解释这是个什么东西吗?就是有个40红框子里面的5个一样的元件。另外需要这个元件的型号参数。

网友:
排干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阻吧
..............

谢谢!怎么给分呢!

网友B:
并排电感,俗称排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排电感,俗称排感……

这个应该是正解,会不会是共模排感呢?我是小白,一窍不通,还要研究。

网友C:
贴片电感,坏了可以飞线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片电感,坏了可以飞线短接

可以确定是排感,抖音上面学到了,用于显示的排感可以短接。我想,查同类手机的参数应该能猜到这个元件的型号。还不知道与排珠有什么区别没,继续研究。

网友:
可能是排容

网友:
基本锁定。https://html.alldatasheetcn.com/html-pdf/1410677/MURATA1/DLM0NSN500HY2D/349/1/DLM0NSN500HY2D.html元件参数在这里,虽然不知是什么,离真相不远了。

网友:
直接短接

网友:
我看了一些视频,确实可以短接。只是想搞清楚是什么东西?我不是搞维修的所以比较困难。

网友:
通往cpu的显示信号,弄脱了,你只要知道可以短接就能修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