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技星h81维修 一颗阳引发的惨案 无图纸维修

楼主(2024-01-11):
主板:技星h81m-s2

故障:上电风扇转一下停 转一下停
维修过程:
      拆下主板打阻值,都正常没有短路,内存1.5v、桥供电1.05v 1.5v正常,测量到cpu没有供电。h81主板一般都是直接出1.7v供电,为了更好测试,直接拆下cpu,拆下cpu后可以一直通电,不会转一下停。测量cpu供电芯片up1651q,给芯片供电的31角和36角12v供电正常 14角 ,5v供电正常,25角cpu开启电压 测量有1.05v正常,维修经验直接换cpu供电芯片up1651q,秒杀!

       信心满满装上cpu,昂?还是转一下停,cpu供电依旧没出,误杀了芯片。琢磨了好久,想起一般h81的cpu供电芯片都会有一个预启动供电的,测量芯片上的26角vboot角,测量是0v,跑线路找到vboot角相连的两个电阻,拆下测量一个10k 一个20k,没有图纸也不知道是多大的电阻,于是打开up1651q芯片手册,查看vboot的电阻设置看到,对应的1.75v预启动的对应电阻,由于没找到120k 65k 和80k的电阻 就找了一个100k的换上了

       上电!cpu供电1.7v出来了,完美点亮,哈哈哈哈 三言两语写下来了维修过程,维修过程的艰难只有自己懂呐。给维修老友们提供一个维修案例

网友:
什么是一颗阳?

网友:
技星这个牌子居然做了H81啊。

网友:
电阻  打错了的

网友:
其实可以参考其它h81图纸,只要是采用这个芯片的

网友:
一颗阳是什么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