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o3_M维修请教

楼主(2024-01-11):
主板刚开始复位不跑码,测量各电压正常后就刷BIOS,刷BIOS后能正常上电跑码,但是发现第四根内存插槽怎么也点不亮,只要插内存就报错,打过值,正常,各测量点位也测量过,也都正常。也有洗板水洗过,镊子刮过,针脚也都正常,饱满也没有缺失。 ESD也互相替换过,故障依旧, SMBCLK总线供电也测量过,也互相替换过,故障依旧。实在是找不出问题在哪里了,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碰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清理及检查cpu插槽针脚。

网友:
换个cpu再试下

网友:
换了很多CPU了

网友:
VDDSPD量了没有,

网友:
量过,236脚3.3V

网友A:
怕啥,还有三个插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啥,还有三个插槽呢

只是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B:
CPU 针脚问题  用内存带灯假负载  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针脚问题  用内存带灯假负载  测试

打过值的,打了三遍,都是正常的

网友:
内存数据线地址线打值

网友C:
串行数据时钟进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行数据时钟进桥没有。

是指118/238吗?如果是,管子我都互换过,结果故障部位故障依旧。

网友:
到桥的隔离三极管

网友D:
CPU座子洗过了吗?那要考虑到桥的连接了。还有有时侯桥故障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那种热插拔内存造成的。

网友:
SMBCLK和SMBDATA管子都互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座子洗过了吗?那要考虑到桥的连接了。还有有时侯桥故障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那种热插拔内存造成的。

看图纸除了总线数据和时钟,好像其它都不与桥发生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图纸除了总线数据和时钟,好像其它都不与桥发生关系。

找旁边是供电的那种数据脚,看看阻值。

网友:
这种问题称之为玄学

网友(2024-03-08):
还有一个可能,槽子底下断线,一般是spd供电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