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片状电容(330、470电容)拆卸方法

楼主(2024-01-11):
此电容有什么拆卸技巧吗?风枪温度350,风速4档,吹半天焊盘锡根本融化不了,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
是贴片电容吧?风枪什么型号的?风枪要用大风嘴吹。

网友:
330的一般下面没有接地,相对来说好拆,470的 建议温度400以上,风速80-120.

网友:
你需要用这玩意 下面开180度上面风枪开300多就能轻松吹下来 不过有的风枪温度不一样 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看  温度低点主板不会变色

网友:
350不动,就360,还不行就370。怎么不懂变通呢

网友:
刀头加锡两边翘就好了,都不用风枪!!

网友:
直接上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