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M4LPMS 1.0 bios

楼主(2024-01-11):
此 BIOS支持R5-3600 CPU

AM4LPMS 启天M530-A634 支持3600.BIN

网友(2024-09-05):
刷完不显示,不插内存也不报警

网友:
今天修到一片联想M530主机,板号AM4LPMS VER1.0  故障:触发风扇转不显示没有图像插不插内存都不报警,,测PCI-E  A11脚有复位3.3V,,但是A13 A14脚没有0.43V时钟电压估计是南桥条件不足,。。。。转测南桥条件发现+NB_VCC1P05为0V不对,,,,,它是由U56  图纸料号NCP1589LMN=主板上的料件确是UP1536C提供

NCP1589LMN=UP1536C  1脚BOOT自举:4.88V(正常6.02V)
NCP1589LMN=UP1536C   2脚LX  、9脚VOUT:0V(正常1.05V)
NCP1589LMN=UP1536C   3脚UG  上管G脚控:0V(正常2.08V)
NCP1589LMN=UP1536C   4脚LG    下管G脚控:0V(正常3.8V)
NCP1589LMN=UP1536C    6脚VCC   5V
NCP1589LMN=UP1536C    7脚COMP\EN  开启:4.22V
NCP1589LMN=UP1536C    8脚FB反馈:0V(正常0.79V)

分析:很多电压不对,果断更换一片全新NCP1589LMN,,,,插电开机“嘀”的一声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发联想AM4LPMS VER1.0主板图纸或点位上来共享。。。。。

联想AM4LPMS VER1.0主板图纸或点位.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