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 15ITL2021 进水维修,不知还值不值得修下去

楼主(2024-01-11):
看图吧,机器到手的状态 , 然后水冲,烘干,肉眼检查了一圈没看到缺件  只是部分略微腐蚀!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直接通电  5v不升压,然后艰难的各种缝缝补补,

实际这个机器两个充电口,用dc口有待机 自动触发到0.37卡住不动,以为还是升压这块有问题导致的,所以先修出来升压,各种缝缝补补的活,最终升压搞定了

然而 依然卡在0.37不动,各路供电都出来了,

i5 11代的u,板载16g内存,  到这就为难了,下一步就是干内存,一套好几百 黑胶 耗时耗力,还要不要继续?这个机器现在是我个人的了!

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  这个电流是不是卡内存没过?

最终决定干CPU,   毕竟 CPU和内存都进泥浆了,

在BGA上温度够了以后,镊子按压有泥浆的一角 会塌陷,黑胶都自动分离了,  心里拔凉,取下U  清理一下焊盘  果然掉点,  CPU没有掉点  都是焊盘掉的,  不是拆掉的  拆之前按压就已经动了~~~  维修结束   收货CPU一颗!

网友A:
把电脑修成自己的 ,绝

网友:
洗干净 再看看氧化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脑修成自己的 ,绝

原本就是收来的

网友B:
都是自己的了,继续盘它,是对技术的尊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自己的了,继续盘它,是对技术的尊重。

先干U还是先干内存??

网友B:
我觉得你要是有超高声波可以先清洗下看看,或者有烤箱清洗后再看看。

网友:
洗刷刷差点开机能开就炸出去不能开大概看一下什么情况好修修不好修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要是有超高声波可以先清洗下看看,或者有烤箱清洗后再看看。

基本确定了 是CPU , CPU和内存都有泥浆,刚刚风枪吹了几下CPU 0.170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基本确定了 是CPU , CPU和内存都有泥浆,刚刚风枪吹了几下CPU 0.170掉电

加热芯片内阻小了,电压高一些正常,说明不了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热芯片内阻小了,电压高一些正常,说明不了什么的。

U拆下来了,拆U的时候有一脚带泥浆的黑胶都不固定了~~按压自然下塌, 取下U以后 焊盘腐蚀掉点严重,掉了三十多个点吧,好在CPU处理完黑胶完好  CPU应该是好的!

网友D:
你这哪里是进水,你这分明是被被洪水淹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哪里是进水,你这分明是被被洪水淹了啊

是的, 这个机器就是23年洪水过后的机器, 河南发来的, 4台,有一台Y7000已经修好, 一台戴尔17 7代修好,  这个小新死翘翘了,还有一个潮5000还在搞,隔离后加电正常开机  隔离之前加电不过隔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电池,定了个电池等着呢

网友E:
CPU要是好的,就算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拆下来了,拆U的时候有一脚带泥浆的黑胶都不固定了~~按压自然下塌, 取下U以后 焊盘腐蚀掉点严重,掉了 ...

腐蚀那么严重的话,建议你内存颗粒也拆了吧,可能也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腐蚀那么严重的话,建议你内存颗粒也拆了吧,可能也会有惊喜。

放弃了   焊盘掉点有点多 不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要是好的,就算赚了

主要是卖不出去啊,只能留着用

网友:
主要是看。顾客多不多。

网友:
头次见到这么严重的,估计是给洪水淹了吧

网友:
这CPU是加密的

网友C:
确定吗?   加密的只能用在同型号机器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要是好的,就算赚了

这种U加密的,只能同板号的机器才能用,打其它板上不触发的

网友:
这个U 是加密了,只能在同联想同版号的板上才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吗?   加密的只能用在同型号机器上吗?

同型号 或者换新的 新款的 戴尔 也加密

网友:
这刚出土?西周的?

网友F:
这CPU跟用到别的机器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CPU跟用到别的机器上吗

有人说加密 有人说不加密  只有实践一下才行

网友:
我有全新主板

网友:
啥价格啊    看看能接受不

网友:
牛!这样的机器也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