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 kp7EC版号gj5cnxx 南桥通病求助大神

楼主(2024-01-11):
板子到手不开机,待机0.03按开机键0.27等几秒钟触发到0.4就掉到待机,开机那一会儿测试了所有电压,显卡那边的电压都有nvvdd有0.8v nvvdds也有0.8v,VCCsa有1.05v
VCCgt和VCCIO还有VCCore都没有电压,CPU这边电压全无,其他电压出来一下就掉了,换了2个南桥都没有变化,一样的症状,传说通病没有s3,我的连s4都没有,s4也是南桥发出的,看其他人的帖子说s4有其实是sus-on的电压,这个我这里有,但是s4确实没有电压(测的是EC的108脚),sus_on_s4=pm_slp_s4,看他们的图纸应该没有这个合并电路(图3蓝色圈内的d5合并出sus_on_s4)我短接d5的输入脚好像没什么用,求大神给个思路建议吧,顺便问个问题,全新南桥和拆机南桥有什么区别?怎么区分?是不是封胶的颜色有深浅?看看最后2个图,都说是全新的,但是封胶颜色有区别的

网友:
还有问一下,sr40b可以用qnyf代换吗?

网友A:
别的板子可以这块不行

网友B:
sr40b  srjau要买原厂包上机的 不然同方的板子要么触发到0.4掉电 要么按很多次才能上电 但只能上到0.36或者0.4掉电料板拆的几乎没有能用的 我都是直接买

这个南桥坑死人 自从和他买南桥后全部ok  我不是打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r40b  srjau要买原厂包上机的 不然同方的板子要么触发到0.4掉电 要么按很多次才能上电 但只能上到0.36或者0.4掉电料板拆的几乎没有能用的 我都是直接买

这个南桥坑死人 自从和他买南桥后没有一个不能用  我不是打广告

好的谢谢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板子可以这块不行

意思是不能代换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r40b  srjau要买原厂包上机的 不然同方的板子要么触发到0.4掉电 要么按很多次才能上电 但只能上到0.36或者0.4掉电料板拆的几乎没有能用的 我都是直接买

这个南桥坑死人 自从和他买南桥后没有一个不能用  我不是打广告

我也是和他买的,之前买过一个h270的,上机就好了,这次没有好啊?换了2个了还是一样的症状,心都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和他买的,之前买过一个h270的,上机就好了,这次没有好啊?换了2个了还是一样的症状,心都量了

你买的不是正式版的南桥  你要买sr40b不是买QNY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不是正式版的南桥  你要买sr40b不是买QNYF

买的都是sr40b不亮机,所以我问问qnyf能不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都是sr40b不亮机,所以我问问qnyf能不能代换

这个板子我记得好像很挑bios。你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D:
SR40B要买全新的,最好原型号,不要用测试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SR40B要买全新的,最好原型号,不要用测试版

买的是全新的,第一次买测试的,第二次买的全新的,还是一样的症状

网友:
这个板子比较特殊,不装桥都能触发的。把桥拆了,如果按主板上的开关,没有电流,你就要查EC 。这个板子,我修过五个了,应该不会记错的。

网友:
qndq才能用,前两天修了一台上家换了qndq触发掉电,我拆下来发现有的点没焊上,白捡一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r40b  srjau要买原厂包上机的 不然同方的板子要么触发到0.4掉电 要么按很多次才能上电 但只能上到0.36或者0.4掉电料板拆的几乎没有能用的 我都是直接买

这个南桥坑死人 自从和他买南桥后没有一个不能用  我不是打广告

有全名吗,搜到好几个前面字一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换桥就好啊,不过要买靠谱的。BGA芯片老板都是买的包上机,外观不损坏能退的那种,不过要贵点。

网友F:
这个应该就是桥的问题啊,试试这家,买这个185的,我前一阵换了一个,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就是桥的问题啊,试试这家,买这个185的,我前一阵换了一个,没问题。

感谢回复,桥没有问题,已经修好了,是我把BIOS芯片下的电阻吹脱焊了,帖子里图可以看出来,下图是已经处理好的图片,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全名吗,搜到好几个前面字一样的

原装包上机的srjau现在是185   sr40b现在165贵是贵了点但是自从和他买 没有一个不能用

网友:
这不扯呢吗 看了半天手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