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ti显卡测试图卡在这地方了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4-01-12):
游戏是不定时花屏,鲁大师测试提示测试失败,750ti显卡测试图卡在这地方了是什么情况?进入测试一会就这样了,像死机那样不动了!这种情况怎么看报告呢?一般这种是核心坏了还是某个显存问题呢?

结果:谢谢大家,看了你们的回复,后来我加焊核心,后变成安装不上驱动了  感叹号了 。。43代码,加焊两次都一样的情况,放弃了 。。

网友A:
核心坏的机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坏的机率高

谢谢,加焊核心后变成安装不上驱动了  感叹号了 。。43代码,加焊两次都一样的情况,放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