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s2033wd显示器,电源电压这样是正常的吗

楼主(2024-01-12):
显示器通电没反应,电源测的3.3 和5V,是正常的吗

网友A:
看看图片里面的12V 5V电压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图片里面的12V 5V电压有没有

大电容旁边那个二极管有17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旁边那个二极管有17V

那电源板没有问题,应该出在驱动板方面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就是程序坏了

网友C:
修过这个型号的显示器,不开机,刷程序好的

联想 ls2033wD好BIOS.rar

网友:
不一定程序,要先测量驱动板上的3.3V、1.8V等电压是否正常先,正常的话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电源板没有问题,应该出在驱动板方面

感谢,搜了一下好像都是程序坏的多些。有空了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这个型号的显示器,不开机,刷程序好的

感谢,回头刷上去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过这个型号的显示器,不开机,刷程序好的

你是刷的25那个吗  是用原芯片刷的吗。我用了几个编程器能读但是擦除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刷的25那个吗  是用原芯片刷的吗。我用了几个编程器能读但是擦除不了

对,用原芯片刷的。刷完就好

网友D:
查查背光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查背光电源是否正常。。。。。。

按建那里的电源灯都没反应

网友:
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电源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