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Book 13s G2 ARE不触发,不见3、5V

楼主(2024-01-12):
如图,客户反应之前有电流声,伴随不定时掉电,现在彻底不触发,拆机有公共点20V,还有一个12V,不见3、5V,刷BIOS一样,想问下修过的同行是不是得先整待机,无
两眼一抹黑啊
刷BIOS
不定时掉电
不触发

网友:
电源接口边上二个就是

网友:
这款机器我觉得考虑下CPU

网友:
各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阻值都正常范围,现在不懂是触发以后才出3、5V还是待机状态下就出3、5V。CPU轻微加焊下也是一样不触发。

网友:
重做 CPU基本可以好

网友:
测量一下32K晶振是否起振,如果没有波基本上都是CPU虚焊,加焊无用需重植!

网友:
有可能是触发后才有3V5V,还是先重植一下CPU吧

网友:
是不是低温锡,是的话重植下U,基本上OK

网友:
是低温锡,个人感觉也是CPU的问题大,但是没有条件,退还客户了。

网友(2024-04-27):
这款机器也有不是低温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