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81M装CPU开机掉电

楼主(2024-01-12):
昂达H81M V5.00 装CPU开机风扇转1秒就掉电 不重启  可以再次触 发  但还是秒掉电。 拔掉12V供电还是触发一下就掉电,只有拿下CPU触发才不掉电。不装CPU触发后,测CPU供电 内存供电都有且稳定。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先测试各个电压

网友:
测试各个电压出来没

网友:
刷BIOS 看看。我修一片PRIME H310M-F 也是这样的。

网友A:
解决了吗???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型号!!!

还没有  板子在我手上  客户不要了  我有时间就拿出来研究一下 关键是这板子没有原理图 连个点位都没有。

网友:
估计是CPU供电不对。

网友(2024-02-25):
问题已经找到了  PCIE-上测无复位无时钟。 CPU供电芯片已发出PG,IO也向PCH发出PWROK,接下来测  是PCH与IO之间的PLTRST_N,这个复位信号上有一个上拉电压,实测为0,把通住PCH一端的线路割断,电压上升。由此确定为PCH坏。 由于这个板子是客户换下来的坏板,本来就是用来跑跑线路  学习一下。这种情况就不用修了  当料板用。 这个论坛是个好地方,有电路基础的花点时间,能学到知识和技术。同行们,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型号!!!

找到问题所在了  看8楼 我最后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