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7000进水后 屏幕维修

楼主(2024-01-12):
不知道同行有没有这么修过屏, 所以发来大家借鉴一下,能节省点成本
Y7000进水后不开机,主板没什么大问题处理一下腐蚀,开机暗屏,
屏幕供电保险坏了 换掉正常开机 如图

100%色域的 要300大洋,  拆开屏幕

里边的这些玩意也不知道学名叫什么  应该叫背光板吧,找个大小一样的屏  拆开  换掉

四周我没有原屏的胶带 只能随便用点维修胶带粘一下, 唯一注意的地方就是 换的时候手不要摸里边 尽量保持干净,

这办法修过好几个屏了  老化压痕 进水水印都可以

网友:
发帖 图片有重复 不知道为啥  编辑想删除也没有

网友A:
以前也这样搞过,还是有点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这样搞过,还是有点风险的

这种基本都装机器上挂网上卖掉~~

网友:
有一定风险,自己的无所谓,客户的就直接换把。

网友:
这是真正的维修师傅

网友:
我也这么干过,不过我的店铺临街马路,背光多少有点灰尘。给楼主点赞。

网友:
学到了,谢谢老师

网友:
这样做得话背光肯定会有瑕疵。

网友:
这么做会不会返工啊

网友:
发大水那一年我换了好多

网友B:
保险不在屏的板子上吗?为啥还需要拆开里边,想问下楼主你那个红外线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险不在屏的板子上吗?为啥还需要拆开里边,想问下楼主你那个红外线多少钱

热成像海康h21pro  1870买的

网友:
热成像海康h21pro  1870买的

网友:
拆过一块平板的屏,结果装上花屏了

网友:
换好,弄点原装胶纸贴好就根新的一样

网友:
学习了,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偏光膜.华强北翻新的天天搞!

网友:
这就是手机的换背光吧

网友:
想知道屏幕四周贴的那个黑色的胶带叫什么胶带,我想买一点,我也换过几个屏幕背光,每次都用高温胶带贴的

网友:
开创新的维修版块

网友:
風險太大,容易進灰

网友:
这种情况我通常去网上淘一张同型号的坏屏来操作,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2024-03-01):
这个进水了清理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