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索泰1050ti 雷霆版图纸或者点位图

楼主(2024-01-12):
显卡提示没有插独立供电,找不到故障点。1258498994@qq.com.感谢大神

网友A:
直接刷个无供电的BIOS解决

查信号太麻烦

网友B:
这种应该没有的,你要做维修应该要学会跑电路,就那几个三极管,件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个无供电的BIOS解决查信号太麻烦

这样也可以吗?大神有程序吗?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应该没有的,你要做维修应该要学会跑电路,就那几个三极管,件也不多。

还在学习中

网友:
我有个750ti,带6p供电的,但是插不插供电它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