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华硕x370 pro的点位,

楼主(2024-01-12):
情况是无复位,麻烦帮我看看这个总复位是从哪出来的,谢谢,根据io的脚位,跑了线路,pcia11是直接连到io上面的,这个肯定是cpu发出来的,通过某过电阻到的io

网友:
我发现一个问题,晶振波形,开机前正常,开机后就不正常了

网友:
感谢你的图

网友:
已经完美修复,总结一下,维修的时候不要太依赖于图纸,有时候并没想像的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