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air12.5升级8G内存

楼主(2024-01-12):
电阻移到箭头所指位置,就移两颗电阻,有两颗原本就有不用动

R4753不装 R4752装 R4751不装 R4749装 R4748装 R4734不装 R4712装 R4713不装

主板上装的都是下拉电阻,只需要把R4713移位到R4712 R4734移位到R4748即可实现,颗粒我用的是三星的

我看论坛没这款升级内存的帖子,故发上来

网友:
不错,去年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器,修好后机主问能不能升级内存。当时不知道如何改就没有搞了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

网友(2024-04-13):
楼主帮了大忙了,666
这个机子有图也看不明白怎么改,楼主出个教程吧

网友(2024-06-17):
需要刷BIOS吗

网友(2024-10-16):
改电阻就不用刷BIOS了,二选一

网友A:
昨天遇到一台161201-AD,板号和外观略有不同,R10-6050A3074601-MB-A01。
原机4G内存,K3QF3F3两颗,更换成K3QF4F4。 然后直接开机显示了,还是4G。
尝试按照楼主的方法改配置电阻,发现板子的元件布局略有不同。但也按如下方式改了:
R4752装 R4753不装
R4749装 R4751不装
R4748装 R4734不装
R4712装 R4713不装
如下图,绿框都有电阻

可是,还是只认4G

刷了论坛一个BIOS,依旧。

网友A:
图纸我有,但里面没有具体的配置表。希望楼主能赐教一下两种板子,改8g,配置电阻要怎么改动,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我有,但里面没有具体的配置表。希望楼主能赐教一下两种板子,改8g,配置电阻要怎么改动,非常感谢!! ...

图纸我也下了,里面的配置表应该是删了,我们下载的图纸不是完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遇到一台161201-AD,板号和外观略有不同,R10-6050A3074601-MB-A01。
原机4G内存,K3QF3F3两颗,更换 ...

我的和你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我也下了,里面的配置表应该是删了,我们下载的图纸不是完整的

发图纸还删内容?这么坑

网友: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
方便讲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图纸还删内容?这么坑

目录里面五十几页里面的后几页是空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便讲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配置电阻不要动,直接改BIOS 里面的内存SPD信息。

网友:
改板载挺麻烦,一般客户有不舍得多花钱,少了又干不着

网友D(2024-11-17):
引用 网友A:
昨天遇到一台161201-AD,板号和外观略有不同,R10-6050A3074601-MB-A01。
原机4G内存,K3QF3F3两颗,更换 ...

你好师傅,我的也是和你一样的版号和情况,改了电阻还是4g,有BIOS吗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师傅,我的也是和你一样的版号和情况,改了电阻还是4g,有BIOS吗可以发一下吗?

已发,请查收。
结果记得反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