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飞RF1600编程器pojie

楼主(2024-01-12):
上一篇帖子,我发布的一个求助,就是关于润飞RF-1600编程器的使用问题,后来我也四处寻求帮助,并未找到答案。毕竟这个编程器生产于1997年,距今已经有27年的历史了。

但是,花钱收来的编程器,就这样闲置,有些不甘心呀,所以,就有这篇文章。打算自己pojie这个编程器,顺便自己做一个转换卡。

很多朋友看到这种25针的接口,就会以为它是LPT并口的编程器,但是经过实际测试发现,这个25针的线序和标准LPT并口的定义相差甚远。
旁边还有一个小的看似像电源口的接口,但是,它并不是电源口,而是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接口,这个我也是后来pojie软件的时候才发现的。

经过几天对编程器内部线路的摸索,发现它一共需要3组供电,一个+5V,一个+12V 和 一个负压,暂且认为是-12V
大致的定义如下:

这里的D0-D7是数据线,说是数据线,其实它是 数据 和 地址 分时复用的总线
然后RESET就是复位,和ISA的RESET是同一个
然后IOW实际上E,也就是使能信号,一般在配置完地址后,发起一个上升沿的E让芯片执行(读或者写)
然后IOR实际是高电平为写入(ISA->编程器),低电平为读取(编程器->ISA)
然后ALE就是地址锁存,之前说到D0-D7是数据地址公用的,这里就需要ALE来区分,当前的D0-7究竟是地址还是数据,这里当ALE为高电平的时候,D0-7传输的是地址信号,ALE低电平的时候,传输的是数据信号
然后IRQ目前我这里没有使用

然后它操作的地址可以用Qemu扫描出来,扫描的结果大致是
对于常规的编程器操作,port284是写入地址,port286写入数据,port282读取数据
然后还有一个加密芯片的端口,是port288,支持读和写,由于我把软件pojie了一下,所以port288可以不用管了,直接跳过安全芯片了
原版的软件,是先检测port288,如果安全芯片不对,就直接告诉你编程器有问题,如下图

然后就是做一块板子,把ISA总线翻译成上面的编程器接口

板子做好以后,就开始写代码,把上面的逻辑实现
由于代码比较多,这里就贴一张最重要的数据处理

然后RTL图:

然后给板子注入程序:

然后接到ISA插槽上

然后再接上编程器

然后开始pojie软件
经过IDA分析后,发现检查加密芯片的代码在这里

这要这个分支返回1,就表示安全芯片成功
所以再往上分析,不难看出,只要把这个地址的值设置成大于3就行

然后原版的代码是:

修改后

这样就可以骗过安全芯片的验证了
然后启动软件

成功进入界面了!!
然后尝试读取一片27C256吧

这是通过编程器读出的数据,然后我们和原始数据对比一下

数据完全正确!!

然后这个编程器还有波形发生器的功能

然后示波器实测的波形:

再看看其他波形:

也是OK的!!

然后也给它的锁紧座也换了一个新的

至此,这个编程器pojie成功!它的小板也制作OK!!
希望它还能再陪我再战30年!!哈哈哈

文中提到的代码和程序都已经附件了,喜欢的朋友可以下载玩一玩

rf1600_prog.v

小板源码

RF1600top.jed

小板烧录程序

小板图纸

编程器接口图纸

RF2.EXE

pojie的程序

WAVE.EXE

pojie的波形发生器

rf1600.exe

原版安装包

网友:
点赞。下载试试。也买一个编程器

网友:
阁下看来是个工程师吧,27年前就有这种玩意,那时候我好像才刚学会走路

网友A:
大神!拜服了。看得懂硬件,写得了软件,还会整板,真牛人!
请教一下,我有个RF3184,只能在XP下用,WIN7装不了,这个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拜服了。看得懂硬件,写得了软件,还会整板,真牛人!
请教一下,我有个RF3184,只能在XP下用,WIN7装不了,这个能解决吗?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用虚拟机

网友:
了不起的二次元大佬,汇编写的很牛

网友:
牛,徒手写代码~

网友:
硬件工程师吧

网友:
膜拜大佬   会编程的人好帅

网友:
这是高手~!

网友:
大神,收下我的膝盖吧!!! 牛人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网友:
虽看不懂

,但我大受震撼

网友:
有如此能奈,怎会误入维修界,不过是我维修界的福音

网友:
叹为观止,这水平太厉害了,远超维修所需

网友:
我擦,超出理解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拜服了。看得懂硬件,写得了软件,还会整板,真牛人!
请教一下,我有个RF3184,只能在XP下用,WIN7 ...

我的RF2148都能在WIN7下使用 网上找WIN7 3148驱动装了就可以用

网友(2024-03-07):
超出理解范围了

网友:
我有一台润飞的RF1800的编程器

网友:
这自己造一个就行了,写的代码,可以比他更先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