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首发DELL lnspiron 14 5410 (213108-1)

楼主(2024-01-12):
首发DELL lnspiron 14 5410  (213108-1) 原机备份

213108-1(Cyborg-n14 MB).rar

网友(2024-04-12):
thank you. share clear me bios

网友:
印度佬都上中文网了。

网友(2024-09-26):
这个BIOS有意思,原机故障是用充电器开不了机,用电池可以,然后刷了工厂BIOS后适配器正常开机,插电池掉电开机就掉电。而且ALT+F选择型号后,就又是原来的故障,插充电器开不了机了。
刷这个BIOS自动开机7-10次,期间反复重启,屏幕不显示LOGO,开机红绿白蓝灰屏反复自检,我现在搞得都自闭了,现在刷个BIOS这么难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