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2060维修问题

楼主(2024-01-12):
最开始不懂是不是5v短路了
导致显存供电管理芯片烧了
现在是核心和显存供电,5v都短路
其他的没有问题
不懂芯片还不能用
求助一下各位大佬

网友:
g 一般哪个元件短路,在通电情况下会有严重发烫现象。

网友:
把主控和管子拆了测,或者把电感翘起来测

网友:
基本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