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外星人17R4忘记BIOS设置密码

楼主(2024-01-12):
刷了BIOS也没清理掉,配置7820hk,1080显卡

网友A:
密码存在EC芯片上。检查主板上是否有一个ENE KB9022芯片,Location可能是UE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码存在EC芯片上。检查主板上是否有一个ENE KB9022芯片,Location可能是UE5.

多谢老铁,我找一下,这个程序怎么刷。也是用编程器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码存在EC芯片上。检查主板上是否有一个ENE KB9022芯片,Location可能是UE5.

芯片找到了。这个怎么刷:keai:看起来好难噢。

网友:
rt809F就可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