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六脚芯片的型号及引脚定义?

楼主(2024-01-13):
这个是汽车导航屏幕主板上面的一块六脚芯片,芯片上面写着“BZ1AE”,查了好多,都没有该六脚芯片的资料。如果有哪位大神知道的话,麻烦告知一下,不胜感激!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https://url06.ctfile.com/f/1497206-1004464423-aaa51c?p=1762 (访问密码: 1762)

网友B:
MCP1640T-I
https://pdf1.alldatasheetcn.com/ ... /MCP1640T-I/CH.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url06.ctfile.com/f/1497206-1004464423-aaa51c?p=1762 (访问密码: 1762)

感谢兄弟的答复,看了下PDF的资料,脚位正好是都上了。   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太感谢了。论坛的这种氛围很是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P1640T-I
https://pdf1.alldatasheetcn.com/ ... /MCP1640T-I/CH.html

谢谢老铁的回复,你给的这个六脚芯片是车载导航背光的主控芯片。还是很感谢你热情的答复。谢谢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兄弟的答复,看了下PDF的资料,脚位正好是都上了。   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太感谢了。论坛的这种氛 ...

网友:
谢谢老铁的回复,你给的这个六脚芯片是车载导航背光的主控芯片。还是很感谢你热情的答复。谢谢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