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华硕TUF B360-PLUS GAMING S主板不能触发维修

楼主(2024-01-13):
      今天小白新手维修员的我,接修到了一张华硕TUF B360-PLUS GAMING S主板。故障现象是不能触发。拿到手后第一测量各路供电是否短路。测量后全部没短路,这主板是可以不安装CPU就能触发的。这时接上ATX电源24针插座,短接主板开机针脚豪无反应。立即测量开机针脚是否有3.3V的电压,测得结果只有2.8V电压明显偏低。再测PCIE的B10引脚电压也只有2.8V。此时再测5VSB转3VSB的电压转换芯片(PU4001)的输出电压是2.8V,再测(PU4001)的电压调节引脚只有1.2V左右。找一张相同型号的料板对比下,料板这个引脚的电压是2伏左右的。糊涂的测量对比了两张板这引脚的电压调节电阻值,之后把料板上的电阻换到客户这板上。接上电源后测得开机针脚电压恢复到3.3V。此时再短接开机针脚能顺利触发。搭建好测试平台开机进入系统。故障顺利排除了,收获客户50元维修费。客户见我生意惨淡再加送了一台正常的电脑来维修,我怕主板有短路不敢开机,把主板拆下测完没短路后再安装回机箱正常开机,就收这台电脑的拆装费吧50元。50+50=100元,感谢客户。

小白新手发帖,麻烦大神们给点正能量,谢谢各位。

网友:
已加分鼓励

网友A:
好客户,多来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客户,多来些。。

多谢来支持回复  。。。。。。

网友(2024-05-29):
我这张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客户来一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