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HKC 32寸曲2K屏120HZ显示正常,144HZ冷机底部横线

楼主(2024-01-13):
HKC MG32A2Q到了冬天气温低时,144HZ每次冷机开机都是底部几条横线,过十几分钟横线逐渐消失,显示恢复正常,但在120HZ不论冷热机都显示正常。已经去掉温度电阻,故障依旧。屏号:LSM315DP01-M02。哪位师傅有办法解决?

网友:
兄弟有BIOS发一个吗

网友:
是LED屏的BIOS?

网友:
这位师傅,
我想,这你得说清楚点
你是要主板的BIOS
还是屏逻辑板的BIOS,
楼主好做个正确的分享.

网友:
主板上的BIOS  不好意思  没说清

网友:
板号MST98A1-D,配屏LSM315DP01-M02

网友A:
不是程序的事 扣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程序的事 扣电容

扣电容?不是扣温度电阻吗?不扣电阻高刷冷机花屏灰屏,扣掉电阻后高刷冷机图像正常但底部有几条横线开机十几分钟后,横线消失。

网友C(2024-05-26):
引用 网友B:
扣电容?不是扣温度电阻吗?不扣电阻高刷冷机花屏灰屏,扣掉电阻后高刷冷机图像正常但底部有几条横线开机 ...

你好!底部横线什么问题,处理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底部横线什么问题,处理好了吗?

问题没有解决,这种2K屏必须要用三星厂家的工装刷机才能解决。目前市面上还没有工装和软件可刷。这些东西都被厂家垄断,必须返厂售后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