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surface laptop4 升级32G内存 BIOS

楼主(2024-01-13):
surface laptop4  升级32G BIOS  可以直接刷  除了序列号不一样  其余功能正常  下载测试的兄弟可以给个反馈  好改进

laptop4 改 32 .zip

网友A(2024-03-23):
你的是32M   我的读出来是16M    感觉不对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32M   我的读出来是16M    感觉不对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16的应该是laptop3吧 cpu几代的

网友B(2024-07-29):
兄弟,我16G内存的可以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16G内存的可以刷吗?

可以的

网友C(2025-03-17):
兄弟,AMD的CPU可以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AMD的CPU可以用吗

AMD不用刷BIOS  改电阻就行

网友E(2025-08-11):
inter的干完16g内存改完电阻和BIOS,老不过内存,大佬能解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inter的干完16g内存改完电阻和BIOS,老不过内存,大佬能解惑一下吗

要看下现象   卡电流  还是上电掉电

网友F(2025-10-03):
引用 网友D:
AMD不用刷BIOS  改电阻就行

AMD的请问有电阻图没,现在是16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AMD的请问有电阻图没,现在是16g的

图纸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