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索尼笔记本,键盘下面有一个调节屏幕的开关,正常情况应该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24-01-13):
老款索尼笔记本,键盘下面有一个调节屏幕的开关。正常情况应该是怎么设置的?
这个开关坏了,我想把它用线直连怎么连?
这个开关什么么用的?有没有大神讲一下,我以前碰到过,但是现在好几年没修,忘了。

网友:
有图纸好办啊,这个图纸旁边应该还有个PANEL ID表,写了什么品牌什么尺寸的屏SW1是怎么配置,ON或0就是连接,OFF或1就是断开,比如表中LCDID0对应位置是ON或0 ,就表示SW1的1跟12脚就要板到ON也是就1跟12脚直连。反之就是断开咯。

网友A:
把这个图片发上来,方便大家以后查找。

网友B:
原来这玩意是调节屏幕的,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这玩意是调节屏幕的,才知道

你是从哪里看出来是他是调节亮度的?

网友:
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ON就是直通 直连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图片发上来,方便大家以后查找。

跳线一样的意思   配置显示面板的品牌和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图片发上来,方便大家以后查找。

00110  15.6 LG的屏幕

网友:
调兼容屏参的

网友:
图纸旁边有个表。

网友:
你这不是有图纸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