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n515 板号LA-J871p报错

楼主(2024-01-13):
今天遇到一台acer an515 10代i5 1650 不开机,估计是主板短路了,这个机子遇到好多台都是CPU供电的复合mos管坏了,基本上CPU都带走了。拆机量CPU供电mos管果然坏了,本来不想搞了,正好下午没事,换个供电试试,换好了插电开机竟然亮机了,之前遇到的基本上能开机不亮机,心想不会好了吧,装了起来。开机亮机,卡logo死机,仔细一看左上角报错:bllnitializelibrary failed 0xc0000229 拔掉固态,开机显示无引导设备,换了一个自己的测试硬盘还是一样报错。开机可以进bios,bios里面可以调,不过引导只能uefi secure boot是灰的不能调。插上u盘,可以识别选u盘也报一样的错误,换了不同的u盘也一样。百度一下,基本都说是引导方面的问题,后来我把bios重新刷了,还是一样。我估计还是CPU有问题,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2024-07-29):
bios多刷刷

网友:
u坏了  换u吧

网友(2024-09-30):
如果少的COM管是集成供电的话那就是U问题了

网友:
LA-J871P  图纸与点位

LA-J871P.b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