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MD主板只能让CPU运行在800MHZ?

楼主(2024-01-13):
一块AMD主板只能让CPU运行在800MHZ?bios里面也不能调节电压和倍频,刷了新的bios,能调节倍频了但是不能开机,bios重置,反正就是不开机,已经换过CPU,刷过bios,没有好,这种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A:
不是电源管理器问题,是PROCHOT#相关电路问题,如果有电路图或者点位图还能搞定,没有的话就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源管理器问题,是PROCHOT#相关电路问题,如果有电路图或者点位图还能搞定,没有的话就放弃吧。

PROCHOT#好像是过热降频信号?我这边倒是看到温度是正常的,我去查查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源管理器问题,是PROCHOT#相关电路问题,如果有电路图或者点位图还能搞定,没有的话就放弃吧。

不是他的问题,而且现在CPU根本不能调节电压,NB也是,但是温度显示都是正常的,自由放任温度升高也不会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他的问题,而且现在CPU根本不能调节电压,NB也是,但是温度显示都是正常的,自由放任温度升高也不会关机。

你又跑到b站里看人家肖老板修,其实他修的那个就是我所说的相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又跑到b站里看人家肖老板修,其实他修的那个就是我所说的相关电路。

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cpu主板型号,可能cpu主板不配套。

网友C:
是和io相关的一个信号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和io相关的一个信号有关系

哪个信号,我这个都调不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