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 3579上电一会就掉电 一下显示充电状态,一下显示不充电的图标,不断交替

楼主(2024-01-13):
戴尔G3 3579上电一会就掉电(掉电估计电池本身没什么电了,一旦显示不充电时,变成用电池供电,但电池没电 所以就掉电了) 一下显示充电状态,一下显示不充电的图标,不断交替这样的情况,不充电,刷了BIOS也也一样,95522的充电芯片。
总之 显示一下充一下不充,单独用适配器 可以开机,单独用电池风扇转,但不显示。两个都接上可以开机,但出现一下充一下不充的情况,反正是充不进电。到最后直接掉电。再开机有时这样的情况。怎么修呀?

一下这样,一下那样

结果:修好了,换充电芯片95522h,后可以了,但发现16脚acin的分压电阻374k和52.3k,其中52.3k测量是46k,分压电压为2.1几伏,不懂是不是这个电阻的问题。找不到52.3k的,找了两个100k的并联后,分压电压为2.28伏。目前可以充电了,不懂是不是这个电阻问题,待试吧

网友:
但凡充电问题你都先围绕充电芯片来修,检流电阻也看看,PS_ID信号也检测一下,去吧,动手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充电首先会去查充电周围的电路!

网友:
查下充电电路,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都说得不错,很有道理

网友:
现象和你的一致,回去打算排查下充电电路部分问题

网友:
这种就是时不时不认适配器,所以闪,查充电芯片条件

网友:
9552H,换吧 换了就好

网友A:
那么你这个故障到底是换了充电芯片好的,还是那个电阻呢,应该不可能同时坏这两样东西吧

网友:
分压电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
换95522。很爱坏

网友(2024-03-27):
可以用两个100k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这个故障到底是换了充电芯片好的,还是那个电阻呢,应该不可能同时坏这两样东西吧

最后换了电阻

网友:
建议先把电池充满电,再试机,问题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