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ype-c适配器报错,求大家分析一下这个芯片TPS65994AD

楼主(2024-01-14):
机器型号:联想 小新 PRO 16
板号:NB6207
故障:这个机器是二修的,原机故障是公共点短路,上家修好公共点后,电池可以开机,插上适配器没有反应,不充电,来的时候还是可以开机的,电池已经接近没电的情况,拆机后发现5V没有升压到20V,测试测试后发现隔离管子击穿一个,换掉后再次测试,故障依旧,不升压。
我的维修过程就是查了这个TPYE-C升压芯片,论坛搜索后发现有一款别的机型也采用这款芯片,并且有图纸,板号nm-d011,找到图纸后,测试发现大致条件都正常, 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 ADCIN1,图纸上电压应该是0.7V左右,我这里实测1.1V,由于不是一样的图纸,觉得应该是不同的,就没有去管,于是订了芯片回来测试,装上新到的芯片后,故障依旧。无解,继续查,有看到说这个芯片还有一个BIOS芯片,也下载了NM-D011这个的BIOS,因为芯片一样,所以程序应该也是通用的,刷上后故障还是一样。回到起点,继续对着图纸查了一圈都没头绪,返回ADCIN1这个点,把电阻移开测试上电阻100K,下电阻50K,分压是电压是对的,根据图纸找了一个12K的电阻装上,再次上电,升压了。开开心心的以为好了,装机测试,结果开机报错 翻译的的意思大概就是这个适配器的电流不是推荐的适配器。以为是我刷了程序的原因,又刷回原机程序,故障也是一样,现在就是有点没思路的
我用的是原装适配器,现在测试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适配器报错问题,按ESC可跳过,可以充电。第二个就是开机再插适配器不升压,需要关机状态先插适配器再开机。然后才会适配器报错。

这个芯片到底是怎么来读取适配器的瓦数,从而判断适配器是不是原装。

网友:
这还不简单,换个适配器
还有就是升压芯片和EC的通讯
这两点仔细 仔细 仔细查 必好

网友A:
提示是说 现在是运输模式状态    简直了

网友:
TPC电路好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示是说 现在是运输模式状态    简直了

不是啊,翻译过来是不是推荐适配器

网友C:
acin的分压没改对,参考nb版号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in的分压没改对,参考nb版号的看看

没有图纸...

网友D:
你这个65994的话分压不对  ACIN1是3.3  ACIN2是ACIN1的一半也就是1.7左右 你可以试试 你可以看看ACIN1的电阻应该是一个而已 你上一个0欧就好了 你这个图纸应该不对

网友:
一看就是分压不对

网友:
芯片通信问题

网友:
板号LA-J321P用的也是这个芯片。板号应该没有记错

网友:
应该是k321P昨天还在换这个芯片。有这款图纸你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65994的话分压不对  ACIN1是3.3  ACIN2是ACIN1的一半也就是1.7左右 你可以试试 你可以看看ACIN1的电 ...

这个图纸本身就是作为参考,因为没有图纸,参考的是另一款采用了此芯片的图纸,原机最开始ACIN1是1.1,ACIN2是3.3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65994的话分压不对  ACIN1是3.3  ACIN2是ACIN1的一半也就是1.7左右 你可以试试 你可以看看ACIN1的电 ...

经过我多次改分压电阻得到的结果,当ACIN1小于1V或者大于2.5V,适配器会升压,当ACIN2小于3V,会导致type-c接口后的两个隔离管不导通。但这些只是我用的电阻得到的电压,具体它的阈值是多少,我也不清楚。现在我把ACIN1,ACIN2都改成3.3V.故障一样,能升压,但是会报错。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样改,ACIN1 3.3V    ACIN2 1.7V,最开始我隔离管都不会导通,现在也不知道上家到底在哪动了手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经过我多次改分压电阻得到的结果,当ACIN1小于1V或者大于2.5V,适配器会升压,当ACIN2小于3V,会导致type ...

那你反着来呢  比如ACIN1向你说的小于1V 大于2.5V  ACIN2 3.3V 看看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反着来呢  比如ACIN1向你说的小于1V 大于2.5V  ACIN2 3.3V 看看会怎么样

一样的,我尝试过了,电压过高或者过低,都可以升压,但是也会报错,ACIN1试过改成2.6V,不升压,3.3V可以升压,但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翻译过来是不是推荐适配器

翻译成“推荐的”是勉强可以的。但正确的翻译应该为“随附的,提供的”。be shipped with 除了表示"被运送,被运输”之外,在电子领域还表示“附送的,提供的”有一种伴随着的状态{伴随的状态就是被运送}
所以,which was shipped with the system可以理解为随着系统附带的,出厂自带的。
所以整段的翻译为:连接的适配器瓦数低于推荐的系统附赠电源适配器{或低于出厂自带的适配器},要连接电源,请连接使用附赠适配器{出厂适配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提示是说 现在是运输模式状态    简直了

翻译成“推荐的”是勉强可以的。但正确的翻译应该为“随附的,提供的”。be shipped with 除了表示"被运送,被运输”之外,在电子领域还表示“附送的,提供的”有一种伴随着的状态{伴随的状态就是被运送}
所以,which was shipped with the system可以理解为随着系统附带的,出厂自带的。
所以整段的翻译为:连接的适配器瓦数低于与推荐的系统附赠电源适配器{或低于出厂自带的适配器},要连接电源,请连接使用附赠适配器{出厂适配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翻译成“推荐的”是勉强可以的。但正确的翻译应该为“随附的,提供的”。be shipped with 除了表示"被运 ...

嗯,但是不是适配器的原因,因为适配器是原装的,也换了别的适配器试过了,一样的

网友:
感觉像是分压没分对,期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但是不是适配器的原因,因为适配器是原装的,也换了别的适配器试过了,一样的

那可能就是适配器检测电路出了问题了,跟原装适配器无关

网友:
我记得PRO16 是100W 的PD ,你确定你测试的或者替换的线材里面有E-MARK 芯片,65W 不需要的, 100W 按照USBIF的要求是必须要emark的

网友:
还有一种故障是在ThinkPad上见过的,lenovo vantange 中默认 打开了飞行电源,导致一直飞着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翻译成“推荐的”是勉强可以的。但正确的翻译应该为“随附的,提供的”。be shipped with 除了表示"被运 ...

哦   我肤浅了 完全理解错误,学艺不精

网友F:
怎么样了后来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样了后来修好了吗

没有,让客户就这样将就用了

网友(2024-10-02):
手上有个小新duet的板子,也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