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310 bq24780不过隔离 没有电池怎么搞

楼主(2024-01-14):
ACOK 0v
ACDERV 0.2v
其余都正常,acok标了@空符号,感觉不是芯片问题
待机电流0-0.00几跳变,感觉就是没有电池不过隔离,服了

网友A:
我正在修潮5000的24780S   之前是不过隔离,越过隔离加电可以正常开机(无电池),找了大半天找到个0201的电容抠掉可以过隔离了,噩梦开始了,闪屏,又是大半天找到LID_SW的问题,以为搞定了 装机后发现不充电,电池新的 可以放电 插不插充电器都显示正在充电  不进电。隔离上下管 充放电管 都换了  24780S换了4个  周边电阻电容全换,依然不充电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 如果不对请大家指正
24780首要条件 28pin  vcc供电正常  6pin acdet必须大于2.6v      acok才有电压

网友:
已搞定,19v调到20.5v,装上cmos电池,待机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 如果不对请大家指正
24780首要条件 28pin  vcc供电正常  6pin acdet必须大于2.6v      acok才有电压

acok由3vsb上拉,公共点都没电,全板无电,只能用电池先启动3v待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修潮5000的24780S   之前是不过隔离,越过隔离加电可以正常开机(无电池),找了大半天找到个0201的 ...

我的已经好了,充电是由EC管理的这三个信号,你可以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已经好了,充电是由EC管理的这三个信号,你可以检查下

查过了  正常的, EC也换了, 用报废电池 充电灯会闪烁,买了个副厂的也不充电,定了一个原厂的还没到 等到了再看看

网友:
查一下数据手册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