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60可以代换gtx1070核心吗?

楼主(2024-01-14):
手里有一个1070主板坏了显卡,刚好有一个料板带1060,问下大神可以互换吗?有什么要求,要注意什么?我想就是把VBIOS芯片也移过来,就行了吗?

网友A:
看看图纸,图纸里有标注能换什么型号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图纸,图纸里有标注能换什么型号的显卡

图纸说明是1060,电路元件也有1060的标记,1070哪些元件要装,哪些元件不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