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c861去板载内存失败,请教各位应该怎么改

楼主(2024-01-14):
客户帮我收了一个料板,板号NM-C861.这段时间生意特别惨淡,除了不好修的以外,好修的一个都没有。于是想把这个料板修好卖了,用来买米吃饭。料板如图

原始故障,开机电流最后定在0.6 左右

因为是低温锡,直接把CPU 拆了

重新植球,焊接

装上后,电流上到0.7 左右,然后往下跑到0.5左右。没有屏,键盘大小写灯不亮。于是想把板载内存直接屏蔽了。

0,1 的含义,我没看懂。直接选择DIMM_ONLY、然后装上内存条。电流直接卡0.5 不到。唉,是不是还有哪里没改对,还望各位大神赐教,非常感谢。内存插槽,我用打值卡,显示都是正常的。如果改的没问题,就只能是CPU 坏了。

网友A:
应该改成DIMM-INLY,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改成DIMM-INLY,插槽

打错了,DIMM_ONLY

网友B:
CPU都撸了,还在乎撸几个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都撸了,还在乎撸几个内存?

电流上到0.7再回落到0.5应该已经过了内存

网友:
我觉得还是 U挂了吧

网友C:
这个主板屏蔽板载内存可以通过修改BIOS 来实现,但楼主这个问题是CPU 的问题,不是板载内存的问题!更换CPU就好,重置CPU 不会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屏蔽板载内存可以通过修改BIOS 来实现,但楼主这个问题是CPU 的问题,不是板载内存的问题!更换CPU ...

AMD可以 修改BIOS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可以 修改BIOS屏蔽?

肯定可以 。

网友:
板载内存不用改也开机的,CPU挂球了。

网友:
我有两台小新13的4800u都是0.7跳到0.8不动,最高也就0.9是不是卡内存了请问

网友:
板载内存刷bios比改线路靠谱吧。

网友E:
屏蔽内存的前提是板载颗粒没有连锡,你这个干cpu,板载内存一定会爆锡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屏蔽内存的前提是板载颗粒没有连锡,你这个干cpu,板载内存一定会爆锡的

重植CPU 不能开机,我就把内存颗粒全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植CPU 不能开机,我就把内存颗粒全部拆了。

现在能开了不

网友:
AMD的好像不用屏闭吧

网友:
电源灯亮,不跑码,电流是卡在0.5 不动。

网友G:
低温锡的U修了几十台还没遇到过坏的 可以把CPU或内存再安排一遍  应该有其中一个没做好  仔细检查有掉件或移位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低温锡的U修了几十台还没遇到过坏的 可以把CPU或内存再安排一遍  应该有其中一个没做好  仔细检查有掉件或 ...

我修的不多,但可以确定的说,这个型号的u 有坏的。只是几率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的不多,但可以确定的说,这个型号的u 有坏的。只是几率比较小。

现如今的INTEL CPU不再是当年的老INTEL CPU了,坏的太多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你这情况CPU坏的概率90%!个人观点哈!不喜勿喷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笔记本,通电后电流一直跳动,拆机后发现主板PLZ01短路,这个机器才刚过保我有一台一样的笔记本,通电后电流一直跳动,拆机后发现主板PLZ01短路,这个机器才刚过保

网友:
CPU 的问题

网友:
又是CPU现在很多新子都是CPU坏

网友:
bios可以改

网友:
大概率没做好,这个板容易变形,容易往下塌,一变形就很难做,拆下来又发现每个点都是接触好的

网友:
这款板子通病啊

网友:
来自: 中国
看这电流是CPU问题

网友:
撸完CPU,接着撸内存就OK了

网友:
改动电阻还需要刷屏蔽内存的bios才能真正屏蔽掉板载内存

网友:
没做好吧,,还是内存下面锡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