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Z490i 不触发 求大佬帮忙 io拉低S3信号

楼主(2024-01-15):
开机不触发上电  测量待机没发现任何问题  无发热短路 进水情况   挑开IO S3信号的 南桥有发出S3 信号 于是怀疑IO坏了  买了IO 换上故障依旧  现在无从下手  请高手帮忙  给指个路  IO 型号 nct6687d-m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IO到南桥的 LCP 信号电阻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IO到南桥的 LCP 信号电阻少一个

不错,技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IO到南桥的 LCP 信号电阻少一个

LCP信号? 能截图看看吗

网友(2024-05-06):
把这个图纸发出来啊

网友:
老板,点位图有吗,发一份出来

网友(2024-07-01):
老板,求个点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