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IBM P50 拆桥黑胶BGA掉了好几个脚

楼主(2024-01-15):
今天拆了一个IBM P50的桥,黑胶,掉了好几个脚,看来要放弃了。请问,大家是怎么拆这种带黑胶有点多的芯片的,提高BGA温度吗?
芯片
联想

网友:
不是芯片端掉脚都好办。
拆这种带胶的芯片主要是控制温度,但是温度是多少这个没定数的,因为每个风枪的温显都不同,主要是靠经验累积。

网友:
取这种灌黑胶的芯片时要涂焊油,温度比平常上下各高5度!

网友A:
每个年份的机器黑胶不一样的

网友:
掉脚补点,掉漆补油

网友:
1先刮胶
2加焊油
3温度适宜时候轻轻撬

网友:
不多的话补起来。

网友:
能不能用钢丝拉锡层和胶呢

网友:
用拆b壳的手法,买铁片翘片割胶

网友:
掉这么多点 是你的温度没有达到

网友:
温度还没有达到就开始翘,慢慢接线补点。

网友:
对着点位看一下 。你这个问题是刀片插入太深 伤到PCB了

网友:
拆黑胶应该很简单吧,难得是焊盘除胶

网友:
我都是等温度到了硬翘,一般掉的也都是空点

网友:
黑胶不敢拆,拆一个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