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72电源适配器报错问题

楼主(2024-01-15):
开机提示非原装电源,检测发现电源口破损,更换了一个,还提示。看图纸测量PS_ID,电压2.26,看图纸该有3.3v,感觉不对啊,PD4,PD5,PD6主板上都没安装,PQ6的2脚5v,PR3 PR4阻值正常,PR6 PR9阻值正常,PQ5 PQ6测量也没发现问题,哎,看图纸PS_ID去了IO的36脚,翘起36脚,PS_ID恢复3.3v了,难道IO坏了,有遇到这情况的吗?

网友:
有这种可能性的,一般排斥适配器和PS_ID附属电路本身就是EC了,有些要是EC带程序考虑程序。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一路查看PS_ID波形信号,看有没有到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