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76 USB失灵,还有救么

楼主(2024-01-15):
    这个本是i5独显的,主板有两个USB3.0接口,还通过排线和小板,引出一个USB2.0接口。 现在是2.0的挑设备严重,只能用很少部分的鼠标和U盘;而那两个3.0的接口,已经不认所有的设备了。 除了USB,这本其它功能都正常。

板子拆出来量USB2.0的对地值正常。  USB3.0的,D-数据都不正常,一个37,另一个不到50,其它所有信号都正常。可以肯定这俩口不认设备就是因为D-对地值低引起的。查图纸俩接口的D+-信号进了ED3604,就是丝印LCV那个6脚防静电的芯片,把它摘了,阻值还是一样

又把EL3602摘下,断开电路,再一量,接口那头阻值无穷大,另一头还是37,是不是完蛋了啊,信号直接进CPU了

大神们这种情况咋处理

网友:
南桥估计挂了,如果集成在CPU里面,那换板、换U或放弃

网友:
找数据线改过去不就好了

网友(点评):
方法正确,感谢!

网友A:
摄像头能用的话,装个USB HUB在里边,引线到其它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能用的话,装个USB HUB在里边,引线到其它接口

感谢指点,读卡器能用,我用读卡器的了,好用

网友:
有的机器一个口短路 会引起其他USB总线同时不可用  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得换CPU 如果读卡器摄像头 Wwan口 好使 可以引用这个线

网友:
部分USB模块坏了。

网友B:
我以前有个想法就是买usb扩展器小板,然后放壳里面,然后进行飞线。一拖四,但没试过。应该可以的

网友:
用USB HUB 的话要看有没有这么大的空间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有个想法就是买usb扩展器小板,然后放壳里面,然后进行飞线。一拖四,但没试过。应该可以的

看淘宝上没有内置的HUB小板,都是外置带接口的。到哪里能买到啊

网友C:
usb不是由桥控制的吗?加焊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不是由桥控制的吗?加焊桥试试

CPU控制的,对地值低,加焊应该是不管用的,又不是断线

网友D:
你值得拥有2.0hub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值得拥有2.0hub改

没找到这么小的芯片啊,没办法只能买大的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