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如何调低CPU风扇转速

楼主(2024-01-15):
cpu风扇不静音,一直处于高速运转状态!

网友A:
BIOS检测没有检测到风扇,温度检测异常,是不是查错位置了反复?或者温度检测电路出问题了,没有转速,温度是最高值

网友B:
我在机箱背后买了个风扇 插主板上,某宝那吸力简直堪比吸尘器了!噪音也不大!两块六寄到家!现在机箱里风扇都转的很慢!没有任何东西温度敢超过50度的!(室温2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检测没有检测到风扇,温度检测异常,是不是查错位置了反复?或者温度检测电路出问题了,没有转速,温度 ...

代工主板强刷成V星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机箱背后买了个风扇 插主板上,某宝那吸力简直堪比吸尘器了!噪音也不大!两块六寄到家!现在机箱里风扇都转的很慢!没有任何东西温度敢超过50度的!(室温20度)

能介绍给我吗?上标题图片行吗?我想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介绍给我吗?上标题图片行吗?我想买。

我照片不能直接传,你就根据你的机箱背后方形透气孔的尺寸搜索“超薄 静音 风扇”有的那种不是超薄的静音的,但那种和某音上视频一样  我怕把我CPU吸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照片不能直接传,你就根据你的机箱背后方形透气孔的尺寸搜索“超薄 静音 风扇”有的那种不是超薄的静音的,但那种和某音上视频一样  我怕把我CPU吸飞了!

那你把店铺名字发给我,我自己找,你说得那么夸张又便宜,一定要买来试下。

网友:
你这个温度传感有问题吧,CPU跟主板温度识别有问题,全为255,主板肯定全速调用风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把店铺名字发给我,我自己找,你说得那么夸张又便宜,一定要买来试下。

台达 4 5 6 7  8 9 12cm厘米12V24V静音功放变频器电源机箱散热风扇

其实你直接搜索台达风扇就行,找那个厂家直销的店便宜。

网友:
应该是BIOS刷出问题了,不符合的BIOS肯定不行(因为风扇转,那温度不可能很高)

网友D:
255° 很逆天吊打全球蔑视一切,你这是错误的bios 或者是单独的一个温控芯片挂了 详情未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5° 很逆天吊打全球蔑视一切,你这是错误的bios 或者是单独的一个温控芯片挂了 详情未知

贴牌H61刷V星零售bios,有H61修改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