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半条亮竖线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4-01-15):
(图片)

网友A:
应该是边板的排线有虚的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边板的排线有虚的地方了

通常不都是一整条的吗?

网友B:
屏幕本体坏,换一个就可以

网友:
怎么是半截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本体坏,换一个就可以

有可能是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本体坏,换一个就可以

干脆 电脑坏了  换个电脑吧

网友:
屏坏了,将就用,不行换个显示器。

网友:
缺线了,压斑马纸,需要心细,问题很简单

网友C:
这个要么内存问题,要么硬盘问题,或者主板,Cpu电源问题,反正肯定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重新热压屏线

网友:
屏故障,老屏幕,将就用,别折腾了,

网友:
没这个技术和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么内存问题,要么硬盘问题,或者主板,Cpu电源问题,反正肯定不是屏的问题

这个肯定是屏问题,就是显示器上的问题,不接主机也一样。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问题,升级下bios可能可以解决这个,我记得某款笔记本也有类似通病,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种显示器咸鱼70-100随便捡,还在乎修不修好吗?我是直接给客户换,价钱不是很离谱,大部分都换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屏问题,显示器局部显示不正常

网友D(2024-02-17):
像素点短路了.用镭射打掉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像素点短路了.用镭射打掉就可以了

术语太专业了,如何操作?

网友F:
买个镭射机 就可以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术语太专业了,如何操作?

找同行有镭射机。就可修好的。。。还可以用高压电击棒。。在对应的半线。。打几下试试。有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个镭射机 就可以修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同行有镭射机。就可修好的。。。还可以用高压电击棒。。在对应的半线。。打几下试试。有可能有意想不到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