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华硕主板整无语了!

楼主(2024-01-15):
华硕b85-pro gaming,开机提示ec升级什么的,进不了bios,刷了很多次bios都不行,ec的bios也刷了几次把bios都刷坏了,最后找了个显卡上的bios换上了,开机还是一样,看别人说的那个kb3722q容易损坏,就订了芯片,后面突发奇想,把那个kb3722给重新拖一遍锡试试,结果居然能进bios了!

网友:
谢谢分享
2024。1。16

网友:
直接换了更好。

网友:
那就是脱焊了。

网友A:
你好像把问题复杂化了,有时候他中间断线也这样,就一直提示升级,其实就是他根本没检测到EC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把问题复杂化了,有时候他中间断线也这样,就一直提示升级,其实就是他根本没检测到EC的存在!

不是,没检测到ecbios是无法触发的,一直以为是ecbios问题

网友:
话说不是很好的嘛

网友B:
问一下这个ec的bios哪里能下载到?官网只有主板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这个ec的bios哪里能下载到?官网只有主板的bios

论坛里找啊

网友:
好多的得自己一点点试,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
kb这个芯片什么作用

网友C:
主板上一般不叫EC,而是叫IO

网友(2024-02-27):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一般不叫EC,而是叫IO

主板是叫io,但这个板子也有ec,参与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