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81

楼主(2024-01-15):
没有待机电压,这个查哪里,初学者一点点探索,大神们给点指示

网友A:
先打阻值查短路,再查各待机电压,触发后按时序来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打阻值查短路,再查各待机电压,触发后按时序来干。

待机就没有,完了也不知道待机3.3从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就没有,完了也不知道待机3.3从哪来的

5VSB转化来的,还有桥供电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就没有,完了也不知道待机3.3从哪来的

楼主弄好了么

网友C:
这个没有点位图和图纸不好搞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点位图和图纸不好搞啊。。

现在图纸点位图都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图纸点位图都有了

有图纸和点位图就好搞啊。根着时序走。没有待机基本都是5VSB-线性稳压器没产生3VS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和点位图就好搞啊。根着时序走。没有待机基本都是5VSB-线性稳压器没产生3VSB

大师问个问题io 的pson 5v按开关没有低电平跳变是不是io 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问个问题io 的pson 5v按开关没有低电平跳变是不是io 坏了

不一定,如果开关针到IO收不到,就考虑断线。桥供电要有,S4S3发到IO,IO才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