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遇到好多了,不通电的通

楼主(2024-01-15):
联想显示器遇到好多了,不通电的通病找个管子换上去就好了,有的飞利浦显示器也是这种板子通病,都是管子短路了

网友:
你说了好像又没说

网友A:
看图片,电容旁边那个丝印5100C的贴片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电容旁边那个丝印5100C的贴片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