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蓝宝石rx480显卡12V供电保险型号

楼主(2024-01-15):
保险测量不通,肯定是坏了,想更换,但是不知道型号,贴片保险上就印了一个Q,百度了白天,大小应该是2410,10A,但是电压有125的220的还有250的,应该选那个呢?谢谢高手大哥解答,小白拜谢了

网友A:
10a电流保险就可以了,不用一模一样,而且这种换了保险也不一定好,后级mos可能烧了,显卡保险的作用是减低烧毁程度,并不能保证后面不烧,电路该烧还是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a电流保险就可以了,不用一模一样,而且这种换了保险也不一定好,后级mos可能烧了,显卡保险的作用是减低烧毁程度,并不能保证后面不烧,电路该烧还是烧。

感谢回复,后面应该是个电容挂了,已经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