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黑屏,怎么回事,开机正常亮屏,可以进BIOS和pe都正常,

楼主(2024-01-15):
但是pe下无显示适配器,是不是核显和独显显卡挂了?还没有完全挂掉的那种,还是EC的或者BIOS的问题,独显已经坏了,之前用核显能亮屏正常使用,咋回事啊

网友:
装系统都正常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说错了。可升级官方bios试下。

网友:
电路不扯拐的话,还有一种情况换cpu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装个远程软件,远程看看。也许有惊喜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

网友:
进系统时看看CPU电压是否跳变偏低,如有加焊或更换管理芯片。

网友:
显卡问题,找笔记本维修厮吧

网友(点评):
你知道维修室的价格多高嘛

网友:
霍尔传感器

网友:
独显已经坏了,外接没用

网友A:
不装集显驱动看看。

网友:
会报警吗,不让独显会掉电

网友:
个人经验,这种一般是U坏了。。。

网友:
换新的显卡芯片

网友:
装个bodhi linux 7.0试试,不要装显卡驱动。

网友(2024-03-06):
引用 网友A:
不装集显驱动看看。

卸载驱动正常,好像换了BIOS又可以亮屏了